[STM32F4] SPI引脚配置时,MISO为什么也要配置成输出

楼主(2016-04-05):
比如:SPI2的几个引脚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3|GPIO_PinSource14|GPIO_PinSource15,GPIO_AF_SPI2);
  全部是输出。

网友A:
哪里是输出了,,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明明是复用

网友B:
去看下IO口的结构图。

对于输入端,即使设为推挽输出,也无所谓。
输出的模式不影响输入端。

网友C:
模拟复用……

网友D:
不是单纯GPIO,是做外设复用功能脚了。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3|GPIO_PinSource14|GPIO_PinSource15,GPIO_AF_SPI2);

*******************************************************************************
Output data from output data register (GPIOx_ODR) or peripheral (alternate function
output)

 Input data to input data register (GPIOx_IDR) or peripheral (alternate function input)

Alternate function input/output selection registers (at most 16 AFs per 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