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烧写程序出问题求助

楼主(2016-04-05):
我写16F和30F的都没问题,今天换了24F,烧写的时候出现下面这个问题,特此求助
The following memory regions failed to program correctly:
Configuration Memory
Address: 00f8000c Expected Value: 00000010 Received Value: 00000090
Programming failed

网友A:
重插、断电、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插、断电、重启。

我试了一上午,未见成效……

网友A:
会不会你调试接口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你调试接口电路有问题?

解决了,端口冲突……

网友B:
同求,一样的问题,各种重启才会时好时坏,楼主可不可以说说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