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变频器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修吧出品

楼主(2016-04-05):
用在变级对数电机时,有什么注意事项?
*把变极对数电机在低级侧固定。这样,当瞬时停电时,会防止因接触器切换而引起的过电流。
*切换极数一定要在电机停止后进行。

关于单相电机
  *电容启动的单相电机,会导致电容烧坏,引起过电流保护。
  *分相和斥相启动的单相电机,会使启动器线圈烧坏。   因此,一般单相电机不采用通用频率器调速。

关于用同步电机
  *负载变动大时,容易引起失步,从而导致过电流,电机烧坏。所以要确定电流和电机的温度。
  *轻负载也会引起失步。加交流输出电抗器是解决此问题的有效方法。
  与工频电源相比,降低输出容量10%~20%。变频器的连续输出电流要大于同步电机额定电流与同步导入电流的标值的乘积。

关于高频电机

  *载波频率低,电流增加。
  *额定电压低的电机(如:200Hz/200V)可以使用输出降压变压器,或加交流输出电抗器
  高速电机产生的高次谐波也增加电流值,因此选择变频器时容量因比普通电机稍大。
  在转动惯量一定情况下,高速电器的调速范围宽,加/减速时间设定也要大些。

怎么设定加减速时间及转矩提升?

*负载的惯量大,一般起动转矩小。所以,加减速度时间值设定大时,转矩提升值要设定小。
  *起动转矩大的负载,一般惯量小。所以,加减速时间设定小时,转矩提升要设定大一些。
  而且①如果加减速时间长,大电流流过的时间长。②逐步加大转矩提升,电流会逐步减小,直到电流反而增大时,停止转矩补偿的提升。③始动频率设得高一些(5-10Hz)
*用无速度传感器模式,自动设转矩补偿

出现整流桥损坏如何解决?
  电网与变频器的不协调,可能造成变频器整流桥的损坏,可以考虑装输入交流电抗器选购件对应。
  需要装交流电抗器的判断条件如下:(1) 变压器容量大于500KVA,且变压器容量与变频器容量的比大于10时。(2) 同一电源变压器装有可控硅负载或功率因素补偿电容器时。(3) 电源三相电压不平衡超过3%时(4) 需要改善输入功率因素时。

网友A:
随着技术的发展, 现在变频器的功能越来越强大, 适应范围越来越大, 保护也做得越来越好, 不过这些资料对使用和维护还是有帮助的, 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