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变量之间的运算为什么算不了

楼主(2016-04-05):
i的值一直监测不到
C:\Users\leovo\Desktop

网友A:
往往是由于编译器的优化后, 很多局部变量放在寄存器中, 导致很多调试器检测不到这个寄存器变量. 可以说是 IDE 和调试器的缺陷

网友B:
明显是被编译器优化掉了。。。

网友B:
去掉编译器的所有优化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往是由于编译器的优化后, 很多局部变量放在寄存器中, 导致很多调试器检测不到这个寄存器变量. 可以说是 I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编译器的所有优化项,看看。

好的,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