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之间的运算为什么算不了

楼主(2016-04-05):
i的值监测不到

网友A:
加static观看,很有可能是被优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static观看,很有可能是被优化掉了。

可以了,但是原因不是很理解。还有如果设成全局变量也是可以的,这又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了,但是原因不是很理解。还有如果设成全局变量也是可以的,这又是为什么?谢谢 ...

因为你这个i是局部变量,实际没有使用,所以程序在编译的时候优化掉了。

网友B:
你说的监测是怎么个问题

网友B:
里面使用printf i 输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这个i是局部变量,实际没有使用,所以程序在编译的时候优化掉了。 ...

这个局部变量在后面不是使用了吗?为什么没有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监测是怎么个问题

监测就是右边那个watch框里的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监测就是右边那个watch框里的值

谢谢楼主解答,现在vs看过了,放在变量就能观测呢。

网友B:
以前都是单步调试出来的。

网友C:
i没有被用到,被编译器给优化掉了,降低编译器的优化等级可能就正常了

网友D:
明显被优化掉了

网友E:
如果使用printf,编译器就没有理由优化掉,
所以一定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