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帮忙推荐一下mp3语音芯片方案用在播报机器设备金额上面的

楼主(2016-04-05):
需求如上,具体的要求如下

1、成本要低廉,如果贵了,还不如用SYN6288,这个操作简单
2、控制需要简单一点,最好iic或者串口接口
3、音质要好,之前用过otp的,虽然便宜,但是音质很差,并且声音固定了,要改很麻烦
4、最重要的当然是稳定了

网友A:
正好看到了,回复一下LZ

强烈推荐一下我们的方案KT403A,详细的LZ可以去搜索一下,他能实现的功能如下

1、肯定是mp3解码的,所以音质不用怀疑了
2、我们的方案支持声音随意的替换,直接芯片的usb接口就更换了,很快很方便
3、控制的接口支持串口,如果要定制,也可以iic
4、成本比SYN6288低非常多,论坛就不说了,有打广告的嫌疑
5、稳定,肯定是非常稳定的,卖的就是服务

这里附上搜索手册,以及我们客户做的样机视频链接如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5NzcwODU5Ng==.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看到了,回复一下LZ

强烈推荐一下我们的方案KT403A,详细的LZ可以去搜索一下,他能实现的功能如下

好的,谢谢你的及时回复,我先看看资料。论坛的力量果然强大

网友B:
杰理,建荣方案

网友C(2016-11-17):
直接用JQ8900-16P语音模块就可以了,如果要存储的MP3 文件比较大可以用TF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