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家做惯性导航的多不多啊?

楼主(2016-04-05):
请问一下,大家做惯性导航的多不多啊?

大家了解ST高端的陀螺 加速度什么的芯片吗?

网友A:
直接去ST官网搜索不就知道了么。应该是MPU9050系列的吧

楼主:
MPU9050 是ST公司的?

是不是和6050 9250之类的差不多?

网友B:
是MotionTracking™ devices这个公司的,不是ST的。虽然ST也有自己的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MPU9050 是ST公司的?

是不是和6050 9250之类的差不多?

MPU9050 是6050的升级版,一个系列的

网友A:
MPU-9150 九轴姿态三轴电子指南针加速度陀螺仪芯片。这个是最新的芯片。

网友C:
MPU - 9150是世界首款集成9轴MotionTracking设备,结合了3轴MEMS陀螺仪, 3轴MEMS加速度计,三轴MEMS磁强计和一个数字运动处理器™( DMP ™ )硬件加速引擎。是现在用的最多的芯片了吧

网友D:
LMS320DL传感器,这是ST的陀螺加速度传感器模块。

网友E:
用ST的产品吧,苹果上面用的陀螺 加速度芯片就是ST的

网友F(2016-05-05):
MPU-9150这个在Invensense官网上找不到资料了,最新的好像是MPU-9250,这个和9150基本一样

楼主:
请问一下,模拟惯性导航的多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