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稳压电源设计!!

楼主(2016-04-05):
有没有大神做过基于射极跟随器的直流稳压电源设计的?求简单的原理设计!!

如图,稳压二极管D和比较放大器G可以删除或者是用别的器件替代呢?

网友A:
你的电路, 看着有点别扭.
线性稳压电源, 三个要件
1. 基准电压
2. 误差放大器
3. 调准器

这里的稳压管好像仅是个保护器件, 并非电压基准;
而运放是个误差放大器, 也可以用三极管来实现.

网友B:
你这个貌似是很久以前的电路了,利用稳压二极管的稳压特性来输出直流电压,然后加个三级管增加驱动能力。不过现在都集成芯片了,谁还这么干呀。个人感觉,稳压二极管可以用电压基准优化,三级管的话没法代替。这个电路类似于一般LM780x那样,输出端加个三级管来增加驱动能力那样的做法@airwill 徐工看看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A:
是的, 他这里画了个电池的符号来做电压基准, 而且电池还反过来画了, 所以我说看着别扭呢.
百度图片里就有很多稳压电路, 可以参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 看着有点别扭.
线性稳压电源, 三个要件
1. 基准电压

学习了。。。。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貌似是很久以前的电路了,利用稳压二极管的稳压特性来输出直流电压,然后加个三级管增加驱动能力。不 ...

学习中。。。。。。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他这里画了个电池的符号来做电压基准, 而且电池还反过来画了, 所以我说看着别扭呢.
百度图片里就有很 ...

模电课本翻出来看看。。。

网友C:
稳压电源现在大都用稳压芯片

网友D:
稳压二极管可以用电压基准优化

楼主(2016-09-12):
引用 网友C:
稳压电源现在大都用稳压芯片

掌握最基础的,才能理解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