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直流无刷电机控制器

楼主(2016-04-05):
我有一个变挡的无刷电机和控制器,我想在电机和控制器的油门信号之间加一个继电器,通过霍尔元件测出的速度使电机达到一定转速就换挡。现在用的是别人做的一套换挡设备,他程序里一直有检测油门AD、DA的部分,谁能解释解释为什么啊

网友A:
电机和控制器的油门信号之间加一个继电器,这可能会导致很多问题, 是个坏主意哦

网友B:
无刷控制器要测相位。。。

网友B:
所以使用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和控制器的油门信号之间加一个继电器,这可能会导致很多问题, 是个坏主意哦 ...

能说说具体会导致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控制器要测相位。。。

我的这一套设备是独立于控制器的,也要考虑相位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控制器要测相位。。。

我只是暂时切断控制器的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说具体会导致什么问题吗

挡位切换时的冲击, 对于控制信号的突变, 如果控制器处理不好, 会导致工作异常, 甚至损坏控制器.
继电器切换时, 挡位转变中, 还有段时间是两个挡位都不接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挡位切换时的冲击, 对于控制信号的突变, 如果控制器处理不好, 会导致工作异常, 甚至损坏控制器.
继电器切 ...

您说的很对。我的电机换挡必须要满足换挡时控制器关闭输出,所以我就想了在换挡的时候切断油门信号的方法,目的就是让控制器关闭输出。现在看来我想的太简单了。直接切断油门信号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