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新唐NUC442 FREERTOS下在FATFS操作

楼主(2016-04-05):
本范例软件版本是NUC472_NUC442_BSP_CMSIS_V3.02.000,硬件平台是NuEdu-SDK-NUC472,附件中在原BSP 包基础上 ,先移植入FREERTOS系统,并在此基础上 通过SD host接口读取SD 卡内容,建立FATFS,对SD卡上在文件进行操作。

NUC472_NUC442_BSP_CMSIS_V3.02.000 _FATS_FREERTOS.rar

网友A:
这个系统可以跑在SD卡不?还是需要烧录到芯片内部

网友B:
那这个fatfs能够支持多大的sd卡呢?

网友C:
实现FatFS文件系统在FreeRTOS操作系统上的移植并运行。硬件平台在STM32的红牛开发板实现,可以完成SD卡上文件的读取,查找,删除,文件属性修改等等操作

网友A:
reeRTOS是一个迷你的实时操作系统内核。作为一个轻量级的操作系统,功能包括:任务管理、时间管理、信号量、消息队列、内存管理、记录功能、软件定时器、协程等,可基本满足较小系统的需要。

网友A:
任务调度机制是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其核心技术。对于可剥夺型内核,优先级高的任务一旦就绪就能剥夺优先级较低任务的CPU使用权,提高了系统的实时响应能力。不同于μC/OS-II,FreeRTOS对系统任务的数量没有限制,既支持优先级调度算法也支持轮换调度算法,因此FreeRTOS采用双向链表而不是采用查任务就绪表的方法来进行任务调度。

网友A:
Most people take products to market without ever contacting us, but with the complete peace of mind that they could opt to switch to a fully indemnified commercial license (with dedicated support) at any time.

网友D:
建立FATFS,对SD卡上在文件进行操作,那就可以在电脑上读取这个数据了。

网友E:
新唐也支持freertos啊,不知道源代码公开吗

网友F:
写的不错呢 赞一个

网友G(2017-10-31):
我把sdio部分拿出来,移植到nuc442上面,没有跑通,sd卡初始化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