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两节干电池3V电压转换为3.3V给单片机供电

楼主:
最近在设计一个以stm32f103单片机为主控的电路,要求使用两节干电池供电。电路需要3.3V电压,小于200mA的电流。查了很多资料,也不太明白怎么样让3V稳定地转换出3.3V的电压。希望有大神可以帮帮我!指点一下可以用什么芯片做,最好能给出电路设计!谢谢!

网友A(点评):
用PW5100干电池升压到3.3V即可,静态功耗也很低,在10uA左右

网友B(2016-04-05):
stm32在3V也可以正常工作,如果非要3.3的话,可以升到5v,再降到3.3

来自android

网友C:
用升压芯片,是肯定可以的。楼主需要考虑的是你的功耗问题,3V可以支持工作多久。

网友D:
建议CPU直接用电池供电,或降压到2.5V工作,CPU可以做成间歇工作,不工作的时候用2.5V休眠,工作的时候可以切换到3.3V,电源,用34063 升压,电路经典,容易制作。这样电池可以用久一些!

网友E:
用L系列的,我用两个5号电池供电,用一个月

网友F:
浪费钱,直接接在一起不好吗?

网友G:
一定要3.3V,那只能升压了。不过stm32f103在3V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A(2020-09-18):
这个很正常,两节干电池供电电压是1.8V-3.2V左右,要用PW5100升压到3.3V稳压来解决。
PW5100升压IC电路图,适合单节或者两节都能升到3.3V稳压供电。

网友H(2020-12-29):
有点意思

网友I:
特瑞仕 XC6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