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三极管放大 求助!

楼主(2016-04-05):
我找了一款功率放大芯片2SC1946,这个三极管是工作在高频段内(3-30MHZ),手册上说共射极时集电极的输出电流最大能达到6A(基集输入电流为40mA时,能达到将近4A)。芯片手册给出了一张频率为27MHZ的测试电路,输出功率能达到20W。
我想用这个三极管放大一个10MHZ的正弦信号,电流信号尽量大,输出接一个与环形天线谐振的电容20pf,求教各位用过该型号三极管的大神帮忙指点下外围电路应该怎么设计。(ps:我还要考虑到阻抗匹配的问题50欧姆)

楼主:
附件是我找的三极管的手册

楼主:
有什么指导性想法大家多提提啊 孤零零一天了也没人搭理

网友A:
怪可怜的。
如果你是咨询选管,或请教参数规格,或会有人搭理的。
我给你个意见吧!
1,没那么简单那么容易那么轻松。
2,那个典型应用附图就狡好,绝对可供参照。
3,学习高频电路,如《晶体管高频电路》谢沅清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指点 我去把这本书买来看看

哎呀呀,俺不是神也不大!
现如今应该有更好的(书),俺(说的)那可是老黄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东芝这本高频三极管型彔,当初花一千元买来的影印本。您这个必须去研究C类功放,在特定Pin及Pout和Vcc ...

呃 大神讲的太概括了 看了之后还是理不出头绪

网友C:
射频电路!…甲类功放!…谐振回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射频电路!…甲类功放!…谐振回路!…

丙类。

网友D:
抱着学习的态度进来看看

楼主:
最近这几天翻阅了些老的资料,关于这个三极管的功率放大有了些认识。编辑出来,希望能供大家参考,以及指正。
一般认为信号源的内阻是50欧姆,而从基极看进去,三极管的等效电阻(即输入电阻,输入电阻表示了他能从信号源汲取能量的能力)一般认为是10欧姆左右,对于信号源来说其50欧姆的内阻和三级管的输入阻抗的实数部分的10欧姆是不匹配的,楼上的贴出的原理图就利用了一个降压电路类型(即并联两个电容后串连一个电感),根据谐振公式以及品质因数Q(根据对于谐波的抑制能力以及电感选值的限制这两个方面中和考虑选值)可以计算出电容和电感值。RFC(扼流圈)用于抑制直流信号和交流信号的耦合,一般是一个大的电感。这是对输入电路的理解。
射极连接的电容和电感构成的并联谐振是用于消除三极管等效电容的影响。集电极连接的电路是一个升压电路(你会发现其实和降压电路正好是反着的),使从集电极的方向看去三极管的输出电阻能达到50欧姆。
以上是对整个测试电路的理解,至于元件的取值如何计算,需要根据谐振公式来。
整个电路具有谐波抑制和阻抗匹配的作用。

网友A:
最后一句话表明楼主看懂了,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句话表明楼主看懂了,继续。

从学校图书馆里找到了您说的那本谢沅清的《晶体管高频电路》目前正在看
还找到了一本日本人写的《高频大功率晶体管》感觉都很有帮助

网友E:
10MHz还需要阻抗匹配啊,难道你传输线很长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MHz还需要阻抗匹配啊,难道你传输线很长很长

你说的传输线是那种同轴电缆吗   传输线匹配不也应该是属于阻抗匹配的一种吗
在你考虑匹配的时候难道是会因为信号频率的原因而不考虑放大器件的等效阻抗和信号源以及输出负载的匹配吗,而只是考虑传输线上的负载
我是菜鸟,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只是看书,经验还比较少,希望您能传授我些经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传输线是那种同轴电缆吗   传输线匹配不也应该是属于阻抗匹配的一种吗
在你考虑匹配的时候难道是会 ...

认真看书,勿闻鸟鸣

网友E:
这个直接是开环放大,都没负反馈,稳定性很难做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直接是开环放大,都没负反馈,稳定性很难做哦

少瞎说点儿吧,别干扰。
这里是工作在准开关状态,反什么馈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直接是开环放大,都没负反馈,稳定性很难做哦

前页Lgz2006已经说过,是丙类工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直接是开环放大,都没负反馈,稳定性很难做哦

注意楼主贴出的电原理图中,功率管基极并没有任何直流偏置。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讨论,每个人都有见解,有对的有错的,希望后来者还是要好好看书,弄明白原理才能看得懂大家在争论什么

楼主:
不说了 我看书搬砖去了

楼主(2016-05-05):
引用 网友A:
少瞎说点儿吧,别干扰。
这里是工作在准开关状态,反什么馈啊!

我在调试的过程中出了点问题:集电极没有输出
我怀疑会不会是输入信号太小了(900mv 10MHZ),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
麻烦您指导我一下 我应该怎么做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