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安装后可以编译但是不可以烧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6-04-05):
C28xx: Trouble Halting Target CPU: (Error -150 @ 0x0) One of the FTDI driver functions used during configuration returned a invalid status or an error. (Emulation package 5.1.507.0)
C28xx: Unable to determine target status after 20 attempts
C28xx:  Failed to remove the debug state from the target before disconnecting.  There may still be breakpoint op-codes embedded in program memor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you reset the emulator before you connect and reload your program before you continue debugging
console出现这些要怎么办才好 大学生上课要用ccs 老师也不会搞 拜托各位

楼主:
拜托拜托 如果不能解决就要挂科了

网友A:
链接不到目标.看看是不是插了多个USB口,多个FTDI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不到目标.看看是不是插了多个USB口,多个FTDI有冲突

没有哎。。就只插了一个板子  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B:
看看FTDI的设备电脑有没有识别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FTDI的设备电脑有没有识别到啊

请问怎么看呢 我真的一窍不通 哎QAQ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FTDI的设备电脑有没有识别到啊

应该是有识别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有识别到的

编译完  debug时出现的问题是吧

网友C:
其实编译与仿真器没关系    如果在RAM.CMD下
是不是能正常运行

网友C:
debug下连接出问题了?

网友D(2020-09-03):
C28xx_CPU1: Error: (Error -1044 @ 0x0) The debug probe reported an error. Confirm debug probe configuration and connections, reset the debug probe,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9.2.0.00002)
C28xx_CPU1: Unable to determine target status after 20 attempts
C28xx_CPU1: Failed to remove the debug state from the target before disconnecting.  There may still be breakpoint op-codes embedded in program memor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you reset the emulator before you connect and reload your program before you continue debugging不知道什么原因,电源测试都正常
仿真器可以连接,debug也可以,run CPU2不报错,只要一run CPU1就disconnected,显示上述错误信息。求大家给与指导。谢谢啦!

@zhangmangui

网友B:
引用 网友D:
C28xx_CPU1: Error: (Error -1044 @ 0x0) The debug probe reported an error. Confirm debug probe config ...

是不是debug configuration里面配置的CPU2呢
或者新建工程时选的就是CPU2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