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A7139

楼主(2016-04-05):
哪位大神也接触过这个无线芯片呢,现在有两个问题。1、GIO的引脚功能我红色圈住的是什么意思,不懂呀。2、A7139无线唤醒功能中,定时唤醒以后要发送或接收数据,不需要切换时钟吗?谢谢各位了

楼主:
有劳各位了

网友A:
台湾的吧,好像性价比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湾的吧,好像性价比还可以

恩恩    笙科的    前辈你研究过吗

网友B(2016-05-30):
直接咨询Amiccom的相关技术更直接

网友C:
FSYNC 检测到同步字置高  包结束置低。 EOAC 不太清楚。  台湾的芯片你最好联系他们本公司的技术工程师,否则你可能永远都闹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FSYNC 检测到同步字置高  包结束置低。 EOAC 不太清楚。  台湾的芯片你最好联系他们本公司的技术工程师,否 ...

好的   谢了

网友D(2017-06-05):
需要技术支持请找我 QQ:409946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