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三相逆变器用SPWM控制时,每相输出电压波形幅值比输入直...

楼主(2016-04-05):
电路原理图如图,三相逆变器用SPWM控制时,输入电压用30V,每相输出电压波形幅值接近40V,是为什么?

网友A:
怎么可能  测试错误吧

楼主:
不接滤波和负载,测量是在直流输入地和交流输出之间,对吗?

楼主:
我换了一块最开始设计的电路板,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三相输出好像互相之间的干扰很大,该怎么解决?@戈卫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换了一块最开始设计的电路板,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三相输出好像互相之间的干扰很大,该怎么解决?@戈卫东 ...

这个干扰应该是从电源传过去的,没有什么影响的吧

网友C(2020-11-24):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相与相之间影响很大,方便的话可以指点一二,QQ1658278505

网友:
MOS选用也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