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第一次玩这个GD32开发板

楼主(2016-04-05):
第一次玩,就难免有些陌生,如果还是按照其他开发板的套路肯定有点行不通,但是,我可以先试试。
先给大家看看我收到的板子是都有什么吧。

这个开发板比较奇特,都是送两根USB数据线的。至于为何这样做,至今不知道,先慢慢来,后面肯定用得到。

找人帮我复制了资料欢迎下载

楼主:
GD32F207ZET6微控制器特性:

  • 基于ARM Cortex-M3处理器,主频120MHz,集成512KB Flash、128KB SRAM
  • 通用定时器*10、Adv. TM*2、Basic TM*2、系统时钟*1、看门狗*2、RTC*1
  • USART*4、UART*2、I2C*3、SPI*3、I2S*2、SDIO*1、CAN2.0B*2、USB2.0 OTG FS*1、以太网MAC*1
  • TFT-LCD*1、数字摄像头接口*1、Crypro/Hash*1、EXMC/SDRAM*1
  • ADC*3、DAC*2、最多支持114IO扩展

根据兆易官方提供的资料,目前GD32F2系列微控制器多达27款产品,并保持了与GD32现有产品在软件和引脚封装方面的完美兼容,事实上,兆易同一个系列的产品基本功能都保持一致,只是在Flash、SRAM以及外设接口的数量上有所增减。

GD32F2系列的微控制器同样支持兆易特有的专利技术——内核访问闪存高速零等待技术,这使得处理器访问Flash的速度能达到最快,不需要等待时间,大大增强了代码的执行效率;同时GD32F2系列微控制器都具有3种省电模式:睡眠模式、深度睡眠模式以及待机模式,支持2.6V~3.3V供电,部分IO还可以承受5V电平,防止在不当的操作条件下意外损坏芯片。

我们看到的板载的GD32F207ZET6微控制器在GD32F2系列之中属于中端的配置,512KB FLASH、128KB SRAM、LCD接口、数字摄像头接口、以太网MAC接口、USB OTG接口等,功能非常的丰富,另外最大可支持114个IO口的扩展,用户可以通过GD32 Colibri-F207ZE开发板引出的IO口排针座高度灵活DIY。超强的性能、丰富的功能,使GD32F2系列微控制器在众多场合都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如工业控制、人机交互界面、警报系统、GPS、游戏等领域。

上电使用

由于是工程样板的缘故,笔者拿到手上的时候也就只有GD32 Colibri-F207ZE光板一块,携带非常方便,使用起来同样如此。在正式使用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几点:

  • 板卡自带两个miniUSB接口,一个用于串口功能、一个用于GD-LINK调试器,两个接口都可以提供板卡供电
  • 官方提供的GD32 Colibri-F207ZE开发板例程资源是基于KEIL5.0版本以上的IDE
  • 兆易创新的微控制器软件包是在MDK-KEIL的官网列表中找不到的,这个由兆易创新提供(FLM配置文件可以用GD32F107代替)
  • 用于串口、下载调试功能的GDLINK CMSIS-DAP CDC驱动由兆易创新提供

基本了解了GD32 Colibri-F207ZE的开发环境后,我们实际来上电体验一番,通过miniUSB线将板卡与电脑连接,如下图所示,先连接板卡的UBS转串口功能的miniUSB接口,上电后可以看到板卡运行初始的内置LED程序。

楼主:
据说上面那个就是GD-LINK。
我去了GD的官方网站,竟然不让复制内容,我实在搞不懂,你们的网站又没有什么秘密,干嘛复制几句话都不让,你们网站关于开发板和支持的什么资料都没有,连个新闻竟然都不可以复制,真是服了you。

楼主:
开发板背面提供了两个网址,一个是他们官网,一个是什么,不清楚。
trochili.com
百度了,一下,说了一个系统。
trochili RTOS是一个全新的适用于嵌入式领域的实时内核,它完全由C语言开发,支持多任务、多优先级、抢占式调度。
trochili RTOS的含义,取蜂鸟之意,意味着体积小巧、动作灵敏。
trochili RTOS目前处于测试阶段,现在发布运行在 stm32 处理器上的第一个测试版本。

楼主:
http://www.trochili.com/
我试着打开这个网站,什么都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流产了。
希望不靠谱的东西不要往开发板上印刷啊。。。切记。

楼主:
去官网没有找到开发板的资源,应该只能在光盘里找了,无奈我目前笔记本不带光驱,等我找找看谁有带光驱的电脑,帮我复制出来,现在新买的电脑好多不带光驱了。

楼主: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GPIO/Runing_Led/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187600]@author[/url]  MCU SD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12281]@date[/url]    15-Jul-2015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he main function file
  ******************************************************************************
  */

/* Includes ------------------------------------------------------------------*/
#include "gd32f2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tick.h"

/* Private functions ---------------------------------------------------------*/
#define LED1(a) if (a)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6);\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6)

#define LED2(a) if (a)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7);\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7)

#define LED3(a) if (a)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8);\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8)

#define LED4(a) if (a)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9);\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9)

/* Private variables ---------------------------------------------------------*/
static vu32 TimingDelay = 0;

/* Private functions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 @brief  Configure the GPIO port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Par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GPIO_Configuration();
    SysTick_Configuration();

    while (1)
    {
        LED1(1);
        LED2(1);
        LED3(1);
        LED4(1);
        Delay_1ms(1000);

        LED1(0);
        LED2(0);
        LED3(0);
        LED4(0);
        Delay_1ms(1000);

        LED1(1);
        LED4(0);
        Delay_1ms(1000);

        LED2(1);
        LED1(0);
        Delay_1ms(1000);

        LED3(1);
        LED2(0);
        Delay_1ms(1000);

        LED4(1);
        LED3(0);
        Delay_1ms(1000);
    }
}

/******************* (C) COPYRIGHT 2015 GIGADEVICE *****END OF FILE****/
我们看,这个例程还是蛮简单的,说明GD32的开发板环境与头文件以及固件库,都是满给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www.trochili.com/
我试着打开这个网站,什么都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流产了。
希望不靠谱的东西不 ...

trochili是这个板子的设计者,也是GD32官方指定的网络营销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ochili是这个板子的设计者,也是GD32官方指定的网络营销机构

这个网站打开了,什么都没有。不知道干啥的,给的光盘里关于这个系统的PDF还是不完整的。莫非让我们去买他的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网站打开了,什么都没有。不知道干啥的,给的光盘里关于这个系统的PDF还是不完整的。莫非让我们去买 ...

他的网站没有弄好,好像只有论坛,也没有多少人气。
你可以到官网上找资料。

网友B:
注意 排针接口全是反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了光盘里的资料http://pan.baidu.com/s/1eRPAquI

光盘资料不错,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盘资料不错,下载了

这资料我也是找帮主帮忙弄的。嘿嘿,现在好多笔记本没有光驱了。官方网站也不提供下载

网友D:
看来GD32推广的力度非常大的

网友E:
这个可以县对照技术资料的安装相关的开发环境的。

网友F:
看来GD32 也奋起直追了的,现在stm32的应用太多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找到了光盘里的资料http://pan.baidu.com/s/1eRPAquI

这个光盘资料非常不错的,下载了,齐全很

网友G:
这个开发办的配套资料非常齐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