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关于MIC29501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6-04-05):
现在的问题是,在用MIC29501芯片实现5V到3.3V的转换时,芯片发热厉害,通过测试其负载功率,负载电流为1.5A,查阅芯片手册发现,该芯片的最大驱动电流为5A,1.5A应该不至于让芯片这么热吧,想请教一下用过这个片子的朋友有没有相关经验可以分享的,不胜感激!

网友A:
这才几W呀,就这么热,电路的参数没有选择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