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锂电池充放电曲线来判断锂电的好坏

楼主(2016-04-05):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进行简单测试电池内阻。旧的、坏的电池内阻会明显增大。
2种方法:
1.充、停,设充电状态的电池端电压为Vc,停充状态下的电池端电压为Vb,充电电流为Ic,电池内阻为r,则 r = (Vc - Vb) / Ic;
2.大小电流充电,设大电流充电状态的电池端电压为Vh,小电流充电状态下的电池端电压为Vl,大电流为Ih,小电流为Il,电池内阻为r,则 r = (Vh - Vl) / (Ih- Il);
一般来说,这样的测试可以进行多次在求平均,以提高测试结果的可靠性,这种办法的好处是,你可以随时掌握电池的“健康”状态,防患于未然。
上述的充、停时间或大小电流充电切换时间不易太短,应充分考虑电路中并联在电池端的电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