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8232失调电压

楼主(2016-04-05):
最近在使用ADI的AD8232(里面由仪表放大器、运算放大器等组成)测量心电,发现他里面的仪表放大器的失调电压的典型值为3mV,运算放大器的失调电压典型值为1mV,但是心电信号的典型值为1mV,这样真的没有问题吗?

网友A:
失调电压是可以调整和校准的。
大多情况下,失调电压的漂移才是威胁。
而且,如果下一级采用交流耦合的话,这些失调就统统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调电压是可以调整和校准的。
大多情况下,失调电压的漂移才是威胁。
而且,如果下一级采用交流耦合的话, ...

我看错了,AD8232里面有一个HPA,当用做积分器的时候可以大幅改善漂移和失调电压,变成数uV级别的。

网友B:
在这类微弱信号的放大中,感觉uv级别的失调电压也大,放大一下就很大了,还是选择nv级别的,或者更小的失调电压。不过主要还是看你电路的设计能力。

网友C:
心电信号是交流的,交流信号对Vos并没有特别高的要求。
另外貌似常用的高精度运放Vos也就是做到uV级别吧,nV级别即使有也是专门挑选出来的,那不是做一般产品用的起的

网友D:
失调电压是直流缓变电压,叠加到交流电压上,使得交流电的零线偏移;
而心电信号检测中对于零线漂移会有专门的一级高通滤波器,减小或削弱这种漂移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这类微弱信号的放大中,感觉uv级别的失调电压也大,放大一下就很大了,还是选择nv级别的,或者更小的失调 ...

这款芯片就是专门用于心电的,当然漂移的问题可以加滤波之类的,但是这个漂移也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心电信号是交流的,交流信号对Vos并没有特别高的要求。
另外貌似常用的高精度运放Vos也就是做到uV级别吧,n ...

是的,可以加个带通解决的,谢谢。

网友E:
超级伺服电路用起来,直接解决直流漂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