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运行问题,必须连接KIT3才能运行

楼主(2016-04-05):
各位大侠,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目标板只要连接上KIT3就能正常运行,KIT3都不需要插到电脑上。
只要拨掉KIT3,芯片就停止运行。
这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建议检查IO口方向?
模拟输入功能是否关闭?
上拉是否需要打开等?
配置位是否设置正确?
我曾经遇到过因为模拟输入功能没有关闭,IO口输出的时候出现,只要用手按住芯片就工作,放手就不工作的现象。或者是输出不稳定,

楼主:
谢谢QQ826220679的提醒。
今天重新刷了一下老程序,可以正常运行,奇怪的是现在把昨天不正常的程序再刷一次,又可以正常运行了,真奇怪。

楼主:
后来几天又反复出现了几次同样的问题,现换了个电源,暂时好了,待观察两天,再来结贴

网友B:
configure: LVP选择高电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