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24V转12V,输出电流1A,请推荐一些IC(价格),谢谢!

楼主(2016-04-05):
24V转12V,输出电流1A,请推荐一些IC(价格),谢谢!

网友A:
看你的价格要求了,还是对性能的要求。去TI的官网查查。

网友B:
最简单的7812呀

网友C:
用LM2576或者LM2596开关降下IC,外配一个100uH(前者)或者33uH(后者)功率电感,还有一个肖特基二极管,2只电容(最好用低阻抗高频电解电容),转换效率高,发热量小!最大输出电流3A,国产1元多,进口5-7元不等。我都用过,1A就用国产的。要是大于1.5A,为了稳定,推荐进口IC。
电路非常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M2576或者LM2596
*************
这类IC已经算不上“转换效率高,发热量小!”了 ...

应该属于性价比高的吧!

网友E:
6L那个貌似性价比不错。
不过楼主也要说说使用环境,如果是容易有高压脉冲的还是不建议用MOSFET的。

网友F:
发热可以炖火锅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属于性价比高的吧!

性价比差得很
系统成本太高,性能也一般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发热可以炖火锅了

不会吧 我也是用在你说的这个环境当中,可是发热可以接受呀 我是连续工作8小时的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 我也是用在你说的这个环境当中,可是发热可以接受呀 我是连续工作8小时的呀 ...

他家火锅要小一点我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性价比差得很
系统成本太高,性能也一般

是啊!最近没关注电源技术,能否提供以下具体的应用方案,也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H:
参考下这颗,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