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高压pcb板装盒的话,对盒子有没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6-04-05):
(无正文)

网友A:
一定要注意产品的接地,安全性的设计也要考虑,另外还有壳子/连接器与印制板之间的绝缘处理,不过一般来说,700V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注意产品的接地,安全性的设计也要考虑,另外还有壳子/连接器与印制板之间的绝缘处理,不过一般来说 ...

嗯,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注意产品的接地,安全性的设计也要考虑,另外还有壳子/连接器与印制板之间的绝缘处理,不过一般来说 ...

是不是用塑料盒或者其他绝缘材料的盒子比较合适?

网友B:
盒子的接地、防火等级也要考虑

网友A:
工业级的产品的话用电木材料就不错,就是经常用的黑盒子,阻燃绝缘都不错,用金属机箱的话磕碰容易掉漆。不过有个问题,做塑料的话要开模具,略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