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C注入和规则通道

楼主(2016-04-05):
目前在做一个问题,ADC1使用8个规则通道采样,采用连续模式,DMA传输,同时我又希望使用ADC1的注入模式,使用TIM1的CC4触发注入模式,这样是否可行呢,连续模式(CR2的1位)是对注入和规则都有效,还是仅仅针对于规则模式?

网友A:
我用过一个通道,tim2触发,dma传输的,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一个通道,tim2触发,dma传输的,没有问题

能不能共享一下部分代码?谢谢~

网友B:
这样可以的。

规则通道和注入通道是否连续模式可以独立配置;寄存器ADC_CR1中的DISCEN和JDISCEN位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