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中断程序能修改全局变量值吗

楼主(2016-04-05):
#include <reg52.h>

bit cmdArrived = 0;   //命令到达标志,即接收到上位机下发的命令
unsigned char cmdIndex = 0;
unsigned char *ptrTxd;
unsigned char cntTxd = 0;

unsigned char array1[1] = {1};
unsigned char array2[2] = {1,2};
unsigned char array3[4] = {1,2,3,4};
unsigned char array4[8] = {1,2,3,4,5,6,7,8};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void main()
{
    EA = 1;  //开总中断
    ConfigUART(9600);  //配置波特率为9600

    while (1)
    {
                if(cmdArrived)
                {
                        cmdArrived = 0;
                        switch(cmdIndex)      C语言中 不是指针子程序不改变主函数的值
                        {
                                case 1:
                                        ptrTxd = array1;
                                        cntTxd = sizeof(array1);
                                        TI = 1;
                                        break;
                                case 2:
                                        ptrTxd = array2;
                                        cntTxd = sizeof(array2);
                                        TI = 1;
                                        break;
                                case 3:
                                        ptrTxd = array3;
                                        cntTxd = sizeof(array3);
                                        TI = 1;
                                        break;
                                case 4:
                                        ptrTxd = array4;
                                        cntTxd = sizeof(array4);
                                        TI = 1;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
    SCON  = 0x50;  //配置串口为模式1
    TMOD &= 0x0F;  //清零T1的控制位
    TMOD |= 0x20;  //配置T1为模式2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计算T1重载值
    TL1 = TH1;     //初值等于重载值
    ET1 = 0;       //禁止T1中断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TR1 = 1;       //启动T1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if (RI)  //接收到字节
    {
        RI = 0;  //清零接收中断标志位
                cmdIndex = SBUF;
                cmdArrived = 1;
    }
    if (TI)  //字节发送完毕
    {
        TI = 0;  //清零发送中断标志位
                                if(cntTxd > 0)
                                {
                                        SBUF = *ptrTxd;
                                        cntTxd--;
                                        ptrTxd++;
                                }

    }
}

楼主:
上面cmdIndex值是怎么修改的

楼主:
C语言中

楼主:
中断程序可以改变全局变量?

网友A:
你在这个例子里的printf函数中的i是全局变量i,不是add函数里的i,add函数里的i是局部变量,你可以把add(i)改成i=add(i)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这个例子里的printf函数中的i是全局变量i,不是add函数里的i,add函数里的i是局部变量,你可以把add(i ...

请问单片机中那个switch(cmdIndex)中 cmdIndex是怎么赋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这个例子里的printf函数中的i是全局变量i,不是add函数里的i,add函数里的i是局部变量,你可以把add(i ...

中断程序没有返回cmdIndex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断程序没有返回cmdIndex

中断程序可以改变全局变量,你被你自己的C程序绕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程序可以改变全局变量

跪谢

网友B:
哈哈哈,回答你的问题,能!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的中断服务程序与全局变量的定义不在一个文件里,如果想要改变,就在中断服务程序的文件前声明一下这个变量,或着在头文件里声明,然后在中断服务程序的文件前#include一下你的头文件

网友C:
当然可以。。。

网友D(2018-08-18):
怎么修改啊?

网友E:
cmdIndex = SBUF; 这句改的啊。串口中断收到数之后,把SBUF里面收到的数放入了全局变量。

bit cmdArrived = 0;   //命令到达标志,即接收到上位机下发的命令
unsigned char cmdIndex = 0;
这两句前面最后加上volatile修饰一下。

如果你用终端的话,发ascii好一点,比如
cmdIndex = SBUF;  ===》  cmdIndex = SBUF & 0x07;
SBUF = *ptrTxd;     ===》 SBUF = 0x30 + *ptrTxd;

你3楼的应该是  i=add(i); 你把i传入到人家add函数里面了,人家里面的i和你外面的i不是一个东西。只是你的i通过函数名后面的括号传到他的i里面了。你把他的i都改成j,看起来方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