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程序烧写问题

楼主(2016-04-05):
28335芯片在烧写程序的时候,能够连接上仿真器,但是在烧写OUT文件时显示CAN‘t run target cpu:error 0x000000020/-1140  JTAG protocol reset
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求助!

网友A:
烧写时显示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写时显示什么了?

上面图片中的内容,能够连接上仿真器,也能RAM运行,就是烧写的时候不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图片中的内容,能够连接上仿真器,也能RAM运行,就是烧写的时候不成功
...

看着像是擦除出的问题
你只擦除试试   一步一步烧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擦除出的问题
你只擦除试试   一步一步烧写看看

好的,多谢,我明天试试,高手您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呀

楼主:
换了闻亭的仿真器就搞定了,看来自己买的几百块的仿真器质量太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