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控制大量继电器

楼主(2016-04-06):
为什么50n06不会关闭,是电阻问题?
继电器不单只有一只,我需要同时控制16个继电器,单独使用9014不行,需要再在加一级

网友A:
我经常这样使用,效果没得说的!

网友B:
之前见过很多光耦的地都连在一起,还不如直接用个三极管。

网友C:
不需要mos管,一般用三极管或者类似uln2003的ic驱动就可以

网友D:
光耦不是这么用的
原因 自己分析

网友E:
可能是A/D模块的设计吗,如果是我记得以前有位前辈说过要特别注意Q2的应用方法。

楼主:
我需要同时控制16个继电器,电流比较大,需要更大功率管去进行控制

网友F:
先把光耦的偏置给改过来吧, 光耦输入端你不加限流电阻吗, 光耦输出端改成 和后面三极管一样的偏置方式。 光耦输出的发射机接地,光耦的集电极加电阻,这个电阻要实际测量或者根据前边输入电阻值计算出来,电阻值要大到能保证后级三极管能完全饱和导通和截止。麻烦点,但是可靠。

网友G:
三极管完全导通后还是有压降

网友H:
用2片ULN2803直接驱动,可靠、简单
楼主的方案费钱、可靠性差、功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