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NucleoF446ZE获奖】晒个照吧。。。。

楼主(2016-04-06):
仔细看了一下,感觉到好多现代元素啊。。。。
首先,它是块多层板
然后,用的是无铅焊接(目测。。。)
再然后,用的晶振都不是又丑又庞大的49S晶振了,都是很小很小的了。。。。

楼主:
按照惯例写个程序跑一下IO翻转吧。。。。
用Cube写框架,自己写的代码只有一点点:
现在看看结果:
IO翻转,大约90MHz,很好很好。。。。。不过我的示波器上有点丢人了。。。。。

楼主:
PC8,角上的一个焊盘,方便插示波器探头。

网友A:
没有以太网接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以太网接口啊?

因为446本身没有以太网,所以就没有焊接以太网相关元件
这个PCB是ST所有144脚MCU都可以用的,如果是有以太网的MCU,就会焊相关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