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短路,为什么通信有的正常,有的不正常

楼主(2016-04-06):
各位大侠,做了一个隔离的485,参看下面的图,实际测试的时候发现,485的A,B线,对24V短路的时候,通信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A/B线分别对隔离前的GND短路的时候,却会出现有的节点正常,有的节点不正常的情况,哪位高手能厘清这个情况,还请不吝赐教!
呃,这个补充说明下,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控制器这边的485接口如附图这样进行隔离了,但是外部的传感器节点供电是由图上的24V供电,传感器上的485接口基于成本的考虑并没有做隔离,关键是没想明白,为什么有的传感器节点的A/B线对地短路会正常,而有的则不正常。这中间的差异是在什么地方呢?

楼主:
???怎么连看的人都没有呢????

网友A:
如果你的所有节点都是这样的设计,并且保证隔离良好,
那么总线上所有A或所有的B中对24V的正或负短路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实际上通常会有些问题,
因为节点多了之后,总的隔离度可能会下降,
隔离电路还会产生很多你不需要的噪声,而且这个噪声还不会太小。
另外,485最好还是将地线带上,像楼主这样每个节点都隔离的总线,如果将I_GND都梁上的话,会使系统性能增强的。

网友B:
跟24V短路会出问题,说明你的隔离设计不对,存在回路了。类似的,跟隔离前的GND短路出问题也同样说明隔离设计存在问题。好好检查哪里存在回路,包括通过其它节点构成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24V短路会出问题,说明你的隔离设计不对,存在回路了。类似的,跟隔离前的GND短路出问题也同样说明隔离设 ...

呃,这个补充说明下,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控制器这边的485接口如附图这样进行隔离了,但是外部的传感器供电是由图上的24V供电,传感器上的485接口基于成本的考虑并没有做隔离,关键是没想明白,为什么有的传感器节点的A/B线对地短路会正常,而有的则不正常。这中间的差异是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呃,这个补充说明下,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控制器这边的485接口如附图这样进行隔离了,但是外部的传感器供 ...

你这么做,隔离的意义已经没有了,徒增成本。正常与否的关键在于短路时回路的阻抗,阻抗大则正常,否则就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呃,这个补充说明下,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控制器这边的485接口如附图这样进行隔离了,但是外部的传感器供 ...

你的图只给出了一个节点的电路,想要查清楚问题所在,你得仔细分析这个总线系统的构成。
也许在下位机侧,你的节点是隔离的,但在上位机侧可能并非隔离,
而且,还有可能你所有24V是与上位机的485共地的。

论坛上很多问题实际上是讨论的,很多题主已经将他认为“没有问题的”那部分给屏蔽了,
并且还不描述系统应用,答者基本靠猜来判断题主问题的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