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可双向转的电机,自感电动势如何处理?

楼主(2016-04-06):
(无正文)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当传动故障负载静止时, 电机一直转不动,这种情况如何检测得到?这样如何做保护这种异常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当传动故障负载静止时, 电机一直转不动,这种情况如何检测得到?这样如何做保护这种异常 ...

检测电流,高于某个值又不转的就认为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