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用netconn接口,TCP客户端模式,连接两个服务器应该怎么实现

楼主(2016-04-06):
想实现一个服务器给板子发数据,然后板子把数据中转给另一个服务器。如图这样的。
通过两个调试助手,这边发送。在另一个显示这样。
好像只有一个调试助手(代表PC的那个)连接上了。另一个链接不上。
求大神应该怎么实现,问题出在哪儿
//tcp客户端任务函数
static void tcp_client_thread(void *arg)
{
        OS_CPU_SR cpu_sr;
        u32 data_len = 0;
        struct pbuf *q;
        err_t err1,err2,recv_err;
        static ip_addr_t server_ipaddr1,server_ipaddr2,loca_ipaddr;
        static u16_t                  server_port1,server_port2,loca_port;

        LWIP_UNUSED_ARG(arg);
        server_port1 = PC_PORT; //服务器1端口
        server_port2 = WD_PORT;//服务器2端口
        IP4_ADDR(&server_ipaddr1, lwipdev.pcip[0],lwipdev.pcip[1], lwipdev.pcip[2],lwipdev.pcip[3]);//服务器1IP
        IP4_ADDR(&server_ipaddr2, lwipdev.wdip[0],lwipdev.wdip[1], lwipdev.wdip[2],lwipdev.wdip[3]);//服务器2ip
        while (1)
        {
                tcp_clientconn = netconn_new(NETCONN_TCP);  //创建一个TCP链接
                err1 = netconn_connect(tcp_clientconn,&server_ipaddr1,server_port1);//连接服务器1
                delay_ms(500);
                tcp_clientconn1 = netconn_new(NETCONN_TCP);  //创建一个TCP链接
                err2 = netconn_connect(tcp_clientconn1,&server_ipaddr2,server_port2);//连接服务器2

                if(err1&&err2 != ERR_OK)  netconn_delete(tcp_clientconn); //返回值不等于ERR_OK,删除tcp_clientconn连接
                else if (err1&&err2 == ERR_OK)    //处理新连接的数据
                {
                        struct netbuf *recvbuf;
                        tcp_clientconn->recv_timeout = 10;
//                        netconn_getaddr(tcp_clientconn,&loca_ipaddr,&loca_port,1); //获取本地IP主机IP地址和端口号
                        while(1)
                        {

                                if((recv_err = netconn_recv(tcp_clientconn,&recvbuf)) == ERR_OK)  //接收到数据
                                {
                                        OS_ENTER_CRITICAL(); //关中断
                                        memset(tcp_client_recvbuf,0,TCP_CLIENT_RX_BUFSIZE);  //数据接收缓冲区清零
                                        for(q=recvbuf->p;q!=NULL;q=q->next)  //遍历完整个pbuf链表
                                        {
                                                if(q->len > (TCP_CLIENT_RX_BUFSIZE-data_len)) memcpy(tcp_client_recvbuf+data_len,q->payload,(TCP_CLIENT_RX_BUFSIZE-data_len));//拷贝数据
                                                else memcpy(tcp_client_recvbuf+data_len,q->payload,q->len);
                                                data_len += q->len;
                                                if(data_len > TCP_CLIENT_RX_BUFSIZE) break; //超出TCP客户端接收数组,跳出
                                        }
                                        OS_EXIT_CRITICAL();  //开中断
                                        data_len=0;  //复制完成后data_len要清零。
                                        if((tcp_client_flag & LWIP_SEND_DATA) == LWIP_SEND_DATA) //有数据要发送
                                        {
                                        err2 = netconn_write(tcp_clientconn1 ,tcp_client_recvbuf,strlen((char*)tcp_client_recvbuf),NETCONN_COPY); //发送tcp_client_recvbuf中的数据
                                        tcp_client_flag &= ~LWIP_SEND_DATA;
                                        }
                                        netbuf_delete(recvbuf);
                                }else if(recv_err == ERR_CLSD)  //关闭连接
                                {
                                        netconn_close(tcp_clientconn);
                                        netconn_delete(tcp_clientconn);
                                        break;
                                }
                        }
                }
        }
}

有没有谁做过类似的例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