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试GD32F130c8

楼主(2016-04-06):
做了一个最小核心板测试一下GD32. 不习惯官方固件风格,改成stm32的风格加上中文注解。测试串口,PWM,定时器中断,ADC,一切还算正常,就是ADC的精度不够,就当10位来用吧。

楼主:
一直用8位机做温度检测,电路如上,热电阻接在tr1,rt2,用RC充放电原理,通过定时器计时,然后算出热电阻的值,最后算出温度.好处是取值范围大。16位定时器相当于16位ADC,没有非线性失真,缺点是采样时间长,定时器容易溢出,需要乘除法运算。
本来想用stm32f030,但是没有除法器就象男人**亏一样不爽。正好看见GD32F130的定时器有32位,再也不用担心溢出了,而且有硬件除法器,最重要的是听说要出5V版的。

网友A:
这个就是最小系统版的,比较简洁,但是只要不影响学习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A:
给分享额资料页全面,从基础性的开始学习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直用8位机做温度检测,电路如上,热电阻接在tr1,rt2,用RC充放电原理,通过定时器计时,然后算出热电阻的 ...

这个还带基本的温度检测的,不错。

网友C(2016-07-01):
没有 包含 GD32F103ZKT6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 包含 GD32F103ZKT6的啊

GD32F103是另外一个库,跟150是不一样的,跟stm32f103差不多

网友D:
精度不够的话,就多采集几次的做下数字滤波处理的。

网友:
GD代理商QQ:182317716 更多样品,中文手册.开发工具支持!
---13686827076-王生

网友E(2017-03-06):
您好,现在在做GD32F130输出PWM,能否分享一个PWM的例程,我写的代码总是有问题,谢谢!
邮箱:liuminxthb@163.com

网友F:
小白提问:主要是我换了一台新电脑,这个库文件如何导入我之前的工程文件,如何加进去?130,keil4工程

网友G(2018-01-15):
可以分享一下ad值输出到串口的程序么?邮箱lh10086_SVIP@163.com

网友H:
AD先做一下处理,做个滤波试下

网友I:
感觉怎么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小白提问:主要是我换了一台新电脑,这个库文件如何导入我之前的工程文件,如何加进去?130,keil4工程 ...

把库 都放在工程里,虽然大点,但是想对路径设置头文件等 方便COPY其他盘,其他人电脑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