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cu io口驱动通信模块gpio管脚

楼主(2016-04-06):
mcu io口如何驱动通信模块gpio管脚?mcu单io口最大拉电流30ma,模块输入脚最大允许电流只有20ua,直接驱动会不会烧毁模块?

网友A:
你用的什么通讯模块?
怎么那么小的允许电流?有点感应电压可能都会造成超这个电流

楼主:
一款国外的卫星通讯模快

网友B:
mcu输出的电流与负载有关。
输入一般都是高阻抗的,电流不会很高的。
只要电压匹配就没有问题。

楼主:
多谢回答,还有个问题就是模块我是直接锂电池供电(4.2-3.7v)模块本身供电范围2-6v ,这样也可以直接用
mcu驱动吗? 模块gpio倒是说了是3.3v逻辑电平 ,问的啰嗦了点,请见谅,主要是我之前烧了好几块,不敢再试了,老板说1k刀1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输出的电流与负载有关。
输入一般都是高阻抗的,电流不会很高的。
只要电压匹配就没有问题。 ...

为了保持模块输入脚逻辑高,我需要加个上拉电阻,这样会不会又加大输入电流了?可以加的话多大比较合适?

网友B:
10K-100K都可以的。
输入脚可以串个100欧姆的电阻。
供电电压最好能稳压在3.3V.

网友C:
整个系统供电
锂电 dcdc 变为3.3V 供模块和MCU
模块与MCU之间串100R 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