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同相放大器问题

楼主(2016-04-06):
如图,求二极管在电路中的具体作用,这样的画,电路输出会和无二极管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正向电压限幅。
假设Vin=10mV,则Vout=60mV;
Vin = 20mV,则Vout=120mV;
上面这些都是线性的,
若Vin = 200mV,则Vout ≈ 750mV;
而Vin = 1000mV时,则Vout ≈ 1550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向电压限幅。
假设Vin=10mV,则Vout=60mV;
Vin = 20mV,则Vout=120mV;

几组数字解释的很清楚,谢谢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向电压限幅。
假设Vin=10mV,则Vout=60mV;
Vin = 20mV,则Vout=120mV;

我是新手请指点下,为什么“Vin = 200mV,则Vout ≈ 750mV;
而Vin = 1000mV时,则Vout ≈ 1550mV;”  谢谢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手请指点下,为什么
“Vin = 200mV,则Vout ≈ 750mV;
而Vin = 1000mV时,则Vout ≈ 1550mV;”   ...

线性区:Vout = Vin + Vin × R5 / R1;
当Vin × R5 / R1的值大于二极管的VF时,此值就等于VF了,也就是被限幅了;
理论上这个电路没有线性区,因为只要二极管的VF > 0,二极管就会有IF产生,
而导致Vout比理论计算值要小,当然,在VF较小时,IF是极小的(这个可以通过二极管的伏安曲线看出);
所以,如果R5、R1选值在k到10k量级,那么基本认为100~200mV或以下VF时,电路的线性较为理想。
假设R10取10M,那有可能当Vin=30mV时,就会有明显的非线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性区:Vout = Vin + Vin × R5 / R1;
当Vin × R5 / R1的值大于二极管的VF时,此值就等于VF了,也就是 ...

感谢指点

网友C:
除了限幅,还有保护运放的作用。防止运放两端压差瞬时过大,烧坏运放

网友A:
不需要,也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