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4.00元(功能说明)
【喇叭说】第七期——这么任性的接口,你用不用?

楼主(2016-04-06):
你的充电器都是什么接口?Type-a/b/c你能傻傻分得清么?让我们看图说话!

从这张图应该很直观地认清这“三胞胎”了吧。现在吵得比较热的莫过于Type-C了,这个插口能够轻松实现正反插,正式解决了“USB永远插不准”的世界性难题,这下大家摸黑也能给手机充电了!
总的来说它有五大优势:

1、纤薄:与生活中常见的传统USB Type-A接口不同,新型的USB Type-C接口在尺寸上进行了极大的瘦身,仅为8.3*2.5mm,更适合在日益小型化的计算设备中使用,可承受1万次反复插拔;
2、传输速度快:支持USB3.1规范,数据传输速度可达10Gbps;

3、无方向性:与苹果Lightning 接口类似,USB Type-C接口没有方向性上的要求,即正反面插入都可以完成配对,极大提高了USB接口的易用性。

4、供电能力强:USB3.1规范的Type-C接口可以提供高达100W的功率输出,可以通过USB Typc-C接口实现双向供电:既可给设备自身充电,也可给外接设备供电同,设备充电时间可缩短2-4倍;

5、可扩展能力强:USB Type-C可传输影音信号,扩展为多种音视频输出接口,如HDMI、DVI、VGA接口,甚至能实现达到4K分辨率的扩展。

小喇叭的手机就是 Type-C接口的,你猜猜是哪款?还有这么任性的接口,你用不用呢?Type-a/b/c你心水哪一款啊?

网友A:
下喇叭慢慢也成技术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喇叭慢慢也成技术控了

我也赶一赶时髦嘛~~~你能猜到我用的是哪款机子么

网友B:
科普USB知识

网友C:
USB永远插三次才能插进去

网友A:
ZUK Z1或者小米4c @21ic小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ZUK Z1或者小米4c @21ic小喇叭

对的,是ZUK啦

网友D:
Type-C目前只是取代micro usb口而已,市场上还没有双向Type-C的线吧,至少我还没见到,目测最先应该会在超薄本或者平板+手机上实现双向Type-C,目前出现的快充移动电源虽然配了Type-C接口,不过还是单向的而已,没有摆脱Type-A

网友D:
还有,吐槽下,目前上市的几款Type-C设备接口并不通用,目前手上有两个,所以介意大家淘宝买转接头或者数据线啥的,要事先咨询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吐槽下,目前上市的几款Type-C设备接口并不通用,目前手上有两个,所以介意大家淘宝买转接头或者数据 ...

小喇叭的手机充电线也是只能随身带着,因为身边没人用type-c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小喇叭的手机充电线也是只能随身带着,因为没人身边没人用type-c

type-c转接口,你值得拥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Type-C目前只是取代micro usb口而已,市场上还没有双向Type-C的线吧,至少我还没见到,目测最先应该会在超 ...

现在TYPE - C 移动电源可以实现单口充电放电3A ,需要使用协议芯片,并需要外围电路配合

网友F:
坐等c的普及,不然找一个充电线找到哭

网友G:
比较好的设计,一直感觉水果头的设计有点安全隐患,虽然插接感觉方便些。

网友H:
type-C正在逐步普及,尤其是便携消费产品,不过肯定无法彻底取代A和B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现在TYPE - C 移动电源可以实现单口充电放电3A ,需要使用协议芯片,并需要外围电路配合  ...

我说的是在售成品,要说实现起来肯定可以啊,你说的这个目前市场上没有,支持快充的移动电源不多

网友I:
Type-C接口的喇叭

网友J:
type-A/B都推行了好多年了,现在推type-c难度会很大,大家都很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type-A/B都推行了好多年了,现在推type-c难度会很大,大家都很习惯了...

不过用户习惯总是慢慢改的,先从年轻人开始,估计也会慢慢渗透~

网友E:
小米的移动电源  ,我竟然没有发网址链接的权限,难道你不会搜

网友K:
在未普及之前,这个作为设备的卖点,但也是痛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小米的移动电源  ,我竟然没有发网址链接的权限,难道你不会搜

小米的必须知道啊,不是单口好不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也赶一赶时髦嘛~~~你能猜到我用的是哪款机子么

MI4?

网友M:
Type-C还是不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米的必须知道啊,不是单口好不

早就有单口实现充放电移动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早就有单口实现充放电移动电源

没法沟通了

网友N:
看一下这些年陪我们走过的USB接口,它们在我们生活中大都留下来身影~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一下这些年陪我们走过的USB接口,它们在我们生活中大都留下来身影~

基本都用过,哈哈~

网友N:
引用 楼主:
基本都用过,哈哈~

谢谢小喇叭的打赏,在此码字回复一下~

USB type-C现在还没有大面积普及,但各大半导体厂商(TI、Microchip等)各自在出自己的解决方案,type-C支持的的正反插、大功率双向供电、实时高清视频传输等,应该有望实现USB接口的统一吧
目前,乐视、小米手机的新出手机都有type-C接口,不过听说好像不是真正的type-C,里面的一些功能没有实现~

网友O:
打印机线不就是B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