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SMBUS协议的CRC校验怎么写

楼主(2016-04-06):
要与TI芯片BQ3060通信,介绍说是SMBUS,据说和IIC相同。

那么问题来了,例如:写是0x16,读是0x17

一般IIC通信接收数据,第一个发写地址,第二个发要读的地址
我要读0X09的数据,主机发0x16,0x09,0X09(校验累加和)

若是SMBUS,是不是只能用CRC-8?
另外上面的例子CRC的结果是什么?我想验证一下写的CRC校验是不是对的。感觉有好多种写法。

网友A:
ti好像有个MBUS库,你可以看看

网友B(2016-06-21):
http://www.21ic.com/tools/HotWC3_V1.22.html

网友C:
crc校验的比较常见的,可以直接调用函数的去处理。

网友D:
SMBus与I2C总线之间在时序特性上存在一些差别。首先,SMBus需要一定数据保持时间,而 I2C总线则是从内部延长数据保持时间。SMBus具有超时功能,因此当SCL太低而超过35 ms时,从器件将复位正在进行的通信。相反,I2C采用硬件复位。

网友E:
没有用过这个协议的CRC

网友E:
不是正常的CRC校验可以吗

网友F:
CRC校验函数一般比较简单的,一般库函数中都会有的,直接调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