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LeMaker Guitar申请】+ardupilot四轴飞控移植+视觉处理

楼主(2016-04-06):
在树莓派上移植过 ardupilot飞控但是视觉效果不行想换平台,对linux内核比较熟悉移植裁剪驱动都不是问题

楼主:
树莓派4轴飞控

自己顶一下

楼主:
三星5412上 移植的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 Files\2545581794\Image\C2C\63F0359B2FB07E725BB49B9102D60109.jpg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 Files\2545581794\Image\C2C\63F0359B2FB07E725BB49B9102D60109.jpg四轴ardupilot 但就是发热量太大功耗是在不敢恭维,都烫手,估计那上面的风扇自己都能起飞。
遥控器接收方法是自己写了一个串口接收 才把s.bus搞成功 内核串口不支持100kbps 需自己添加并编译内核

网友A:
小喇叭前来支持啦~~

网友B:
哎哟  很高端啊

网友C:
不懂linux,帮不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