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系统结构及时钟树

楼主:
以前用过STM8,最近要改学下STM32。我想问下大家在开发STM32的时候,什么时候要看STM32的系统结构图和时钟树?附上两图。

网友A(2016-04-06):
先跑几个例程吧,然后再详细看看这个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跑几个例程吧,然后再详细看看这个时钟

例程我做了几个了,下载实验调试都做了,不过还是不知道这几个时钟图在什么时候能用的上?

网友B:
时钟树是选择外设的参考,比如说需要使用TIM1,可以通过时钟树或系统结构快速确定它挂着APB2上,然后就可以通过APB2时钟配置完成TIM1的初始化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钟树是选择外设的参考,比如说需要使用TIM1,可以通过时钟树或系统结构快速确定它挂着APB2上,然后就可以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