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16-04-06):
D2表面名为C3 OC的三个脚的sot23封装的是什么元器件

网友A:
有点诚意就上个图看看

网友B:
你是说X1吗?肯定是晶振。

网友B:
你是说x1吗,肯定是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X1吗?肯定是晶振。

不是

网友B:
。。。刚才发不了,刷新一下发了这么多

网友B:
接了两个电容,还不是晶振?

网友B:
我刚才没看到你说的,这种封装的我见过有两种,一种是三极管,另外一种就是开关型二极管

楼主:
怎样能知道他的型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没看到你说的,这种封装的我见过有两种,一种是三极管,另外一种就是开关型二极管 ...

怎样能知道他的型号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样能知道他的型号呢!

看他丝印的是什么在网上搜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他丝印的是什么在网上搜一下就知道了

就是没搜到,才来发帖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搜到,才来发帖问的

丝印印的什么?

网友C:
愣是没看明白,D2表面是哪里?C3 OC又在哪里?

网友D:
我见过是个三极管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见过是个三极管的封装

会是场效应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愣是没看明白,D2表面是哪里?C3 OC又在哪里?

C13的上面那个元器件

网友E:
绘出D2的三个脚与其他元件的连接关系,能够判断D2功能用途。用其他SOT-23-3封装的二极管替换就可以了。

网友F:
元件丝印放不下的时候,往往只好放在远一点的地方,然后根据文字方向(上下)和元件位置标记。

肯定是 D2 了,二极管,SOT-23 的封装。上电测量各脚电压,你就知道是肖特基还是什么了···

网友G:
这个是MOSFET也不一定啊,我在德国的电路板上也看过类似的。二极管,共阳或共阴的,也有。

网友H:
你要通过丝印百度出来这是什么型号,也是比较牛的

楼主:
终于知道了名字,1ss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