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这个共基电路为什么跟理论计算大相径庭?

楼主(2016-04-06):
理论计算的Vb = 5.8,Vce = 7.5v,Icq = 12mA
测得静态Vb = 5.6V,Vce = 5.15V ,Icq = 12.3mA
Vcc = 15V,
小信号参数:Gm = Icq /Vt (Vt 为电压当量),
交流等效之后:
Au = Gm * (Rc || RL),上图的 Au = 0.47 * 150 = 70,也就是理论70倍的交流放大倍数
但是,实际电路,测得输入幅值10mV,输出幅值44mv,结果只放大了4倍。

请问各位老师,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A:
主要原因可是C3容量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原因可是C3容量太小

你是说容抗的问题吗?我粗略算了一下它在1K正弦波频率的容抗,只有6欧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原因可是C3容量太小

你是说容抗的问题吗?我粗略算了一下它在1K正弦波频率的容抗,只有16欧左右。

楼主:
发错了一贴

网友A:
哈哈哈哈
150欧/33欧=?
是不是4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
150欧/33欧=?
是不是4啊!

网速慢,计算器按错了,1/(2π * f *c) =

楼主:
个人表示今天状态不好,手忙脚乱。

网友A:
你换个1000uF的,估计能有50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1000uF的,估计能有50倍了。

都不行,无论是470uf还是1000uf ,换管子也不行。有个现象,把Rc更换到1k,输入10mV,输出有明显的放大倍数提升大概130mV,但是只持续了半分钟左右,变成了20mV。跟原来一样。

楼主:
几乎没有放大作用。

网友A:
请在老师指导下实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在老师指导下实验

那就是源有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在老师指导下实验

会不会因为共基电路输入阻抗很小的缘故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不会因为共基电路输入阻抗很小的缘故呢?

你的Vi在哪儿测得,请标注

网友C:
好像不是这么算吧,
我搜索了这个放大电路的计算法,结果和你的怎么也不想符合
另Gm不是常用在MOS管中作小信号分析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Vi在哪儿测得,请标注

没有测Vi,我直接看信号发生器上面的输出电压。我只测了Vo,就是C2的正端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不是这么算吧,
我搜索了这个放大电路的计算法,结果和你的怎么也不想符合
另Gm不是常用在MOS管中作小 ...

书本上就是这么分析的。

网友D:
1. 共基极接法输入阻抗约为re,为26/12.3约为2欧姆,所以Lgz2006 说C3小了是有道理的,经过仿真,增加C3的容值,放大倍数增加明显。
2 R1,R2,C1形成的网络RC时常数太大,达到稳定时间就需要1S以上的时间,再加上晶体管基极分流,需要的时间更长,这也许就是你说的2S后才稳定的原因。
3 供给晶体管基极的电流占R1的电流太大,不符合设计要求。
4 现在截止频率相对于高频管应该不是问题,建议不要采用共基极放大,输入阻抗太小,共发射极接法简单可靠。

网友A:
1,无论rs、Xcb、Xce或rbb'都可能造成计算与实测偏差过大,其中最易忽视的是Xcb。
2,既然选用分压偏置,Rb1b2就不应取值过大,都有经典取值公式。如此,基极电路t也不致于那么大了。
3,共基不常用,如楼上意指:才1kHz,高频才用共基呢!

网友E:
RBB'一般以300欧来算,再算下,

网友E:
有考量过基极本体电阻吗?

网友E:
还是把小信号等效电路画出来再算吧。vbe是多少都 搞不清楚。

网友F:
Vb为什么是5.8 按偏压分置算不是10.3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考量过基极本体电阻吗?

我们小时候叫基区扩散电阻,小写rbb'。不知道当今怎么称呼

网友A:
引用 网友F:
Vb为什么是5.8 按偏压分置算不是10.3吗

见21楼之2.

网友E:
输出电容的极性有没有搞反啊?

网友F:
请教这个5.8怎么来的  取大了会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请教这个5.8怎么来的  取大了会如何

唉╯﹏╰,说来话长啊。
按说那,10.3,5.8这俩都不咋地。多少合适?8来伏吧。
这也不一定!譬如主题Vi才10来m伏,取10.3倒也不错。
——这些都不是今儿个要说的,单说说[电阻比值与5.8太不相称]啦!

网友E:
你这个理论计算是有问题的,VB是多少,你怎么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时候楼主可以看看铃木雅臣的射极单独串联一个电阻,就可以提高输入阻抗。另外有另外一位铃木先生对于高频 ...

楼主:
引用 网友F:
Vb为什么是5.8 按偏压分置算不是10.3吗

分压的话前提是你的基极没有电流进去。这时候就是10.3V了。然而,基极有电流进去,所以应用戴维南定理进行计算。如图:
图随便改一下,s8050是9014来的

Vth = R2/(R2+R1)*Vcc
Rth = R1||R2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无论rs、Xcb、Xce或rbb'都可能造成计算与实测偏差过大,其中最易忽视的是Xcb。
2,既然选用分压偏置,Rb1b ...

谢谢先生的指导,明天我把我的计算过程贴给你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分压的话前提是你的基极没有电流进去。这时候就是10.3V了。然而,基极有电流进去,所以应用戴维南定理进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说来话长啊。
按说那,10.3,5.8这俩都不咋地。多少合适?8来伏吧。
这也不一定!譬如主题Vi才 ...

先生,您看我的理论计算有什么问题吗?注:上面Gm = Icq/Vt ≈ 0.46S,Rc = Au/gm = 70 /0.46

附:

网友A:
先浮上来

好久没有见赏了,呵呵,
你学得还不错,给你批改几处。
1.分压式偏置电阻电流应取Ib的一二十倍,你的100k大了10倍。
2.你书是一最简兀等效,此例应考虑采用在B极与r丌之间加一个rbb'电阻的丌模型,可取300欧。则:Rc=70*VT/Icq再加300/hFE=257。
3.输入电容按式1/wo>3.66*C3选取。
(不保证算术无错)

网友H:
共基那两个电容选取,经常搞错,我单独发过图片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共基那两个电容选取,经常搞错,我单独发过图片说明。

哪个帖子啊?

给你详细解释计算过了,你怎么躲起来了?

网友I:
电容有问题,或焊接,或管子,都可以查查。。。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这个久了,約两年半到三年前之间。总之,两个电容可以一样大,或者Cb比较小。因为从E极看进去,Cb被放大 ...

亏你还记得“可以一样大”一案,那次涉案主体是jz,而非老9。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仿真出来可以有50左右。。。楼主 还有没有在。。。

只可惜,实物只有1到2倍

网友I:
只可惜我实物测试了一下,可以的,估计你的信号源内阻太大引用的,你测量一下E级上的交流信号是否有达到10mV,毕竟这种组态输入阻抗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可惜我实物测试了一下,可以的,估计你的信号源内阻太大引用的,你测量一下E级上的交流信号是否有达到10m ...

谢谢你的测试,信号源内阻我真不知道。因为我的信号源上面没标有内阻,并且不是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可惜我实物测试了一下,可以的,估计你的信号源内阻太大引用的,你测量一下E级上的交流信号是否有达到10m ...

用正弦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可惜我实物测试了一下,可以的,估计你的信号源内阻太大引用的,你测量一下E级上的交流信号是否有达到10m ...

你的信号发生器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浮上来

好久没有见赏了,呵呵,

先生这个wo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欧米伽零的那个字母?

网友A:
噢,你说得对,我字表没有那个。不过呢用“欧”不合适,用小c吧!即2丌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