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程控电源阶梯上电

楼主(2016-04-06):
今天客户要求测充电器上电的inrush,测后发现使用的程控电源是阶梯上电,而且耗时1分多钟,inrush极小,只有几百个ma,一般如果用普通的充电器的话,inrush至少要几个A,甚至10A以上,阶梯上电再加上耗时久,确实对主板的冲击减少到很小!遂在思考,这种阶梯上电是如何实现的,请各位电源大侠帮忙解惑下,谢谢!

网友A:
    程控电源,我理解就是程序控制电源,单片机或者别的什么都可以。输出阶梯似的,就是程序的几个档位。这个应该是AD加单片机实现的吧。
    我也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不用缓启动的电源呢?那样不就能解决冲击过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控电源,我理解就是程序控制电源,单片机或者别的什么都可以。输出阶梯似的,就是程序的几个档位。这 ...

这个东西我了解清楚了,是我们的做工具的有意而为之,缓启动电源什么情况,具体是怎么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控电源,我理解就是程序控制电源,单片机或者别的什么都可以。输出阶梯似的,就是程序的几个档位。这 ...

小弟是做手机的,对电源不是很熟悉,呵呵,缓启动电源成本上会不会贵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是做手机的,对电源不是很熟悉,呵呵,缓启动电源成本上会不会贵一些? ...

缓启动,就是在电源控制芯片上,让PWM或PFM变换的慢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