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位寻址的寄存器怎么定义呢

楼主(2016-04-06):
像c8051f020单片机低端口p1-p3可以位寻址,例如sbit LED1=P1.1  sbit  LED2=P1.2。那么请问P4-P7该怎么定义呢

网友A:
那你看下P4~P7能否能位寻址?
STC的P4~P7是可以位寻址的。
另外,定义寄存器跟是否能位寻址无关,定义方式相同,都用SFR。

网友B:
如果是不能位寻址的寄存器, 就不能使用 sbit 定义位了, 只能用读修改写的方式来实现修改 (用 AND, OR 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看下P4~P7能否能位寻址?
STC的P4~P7是可以位寻址的。
另外,定义寄存器跟是否能位寻址无关,定义方式 ...

你好。我这单片机P4-p7不能位寻址,以前遇到P1-P3口,直接就sbit LED=P2.7。现在遇到P5口 不知道怎么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不能位寻址的寄存器, 就不能使用 sbit 定义位了, 只能用读修改写的方式来实现修改 (用 AND, OR 指令) ...

你好,我也听他们这么说,可是我还是不太懂,你能给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也听他们这么说,可是我还是不太懂,你能给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么 ...

例如

想置位P4.7=1 ,
要写作 P4|=0X80;
清零时为: P4&=0X7F;

网友D:
高端口那就用字节寻址方式试试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这单片机P4-p7不能位寻址,以前遇到P1-P3口,直接就sbit LED=P2.7。现在遇到P5口 不知道怎么办了 ...

那就用与或操作,
输出0用与操作:P5 &= ~(1<<5);   //把P5.5输出0
输出1用或操作:P5 |=  (1<<5);     //把P5.5输出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与或操作,
输出0用与操作:P5 &= ~(1

谢谢,我大概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