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不懂需要什么芯片

楼主(2016-04-06):
做一个DC/DC的,3到12V输入。5V输出。电路尽可能简单,有推荐芯片吗,谢谢了

网友A:
电流多少?

网友A:
升降压价格都不便宜
如果可以 输入电压最低可以订到6V 这样降压很多 很便宜
为什么你的输入是3-12V ?

网友B:
电流多少?输入电压范围就包含了输出电压?为何还要升降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多少?输入电压范围就包含了输出电压?为何还要升降压呢?

不要太大100ma以上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降压价格都不便宜
如果可以 输入电压最低可以订到6V 这样降压很多 很便宜
为什么你的输入是3-12V ? ...

电流超过100ma就好了,只是用来驱动模块,不过电压输入范围比较严格

网友C:
万能的34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