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 Bone]
请教BBB的电源问题

楼主(2016-04-06):
(无正文)

网友A:
BBB是个什么哥尾?

网友A:
百度了一下,搜不到啊。BBB是什么?

楼主:
大哥。你是在逗我玩吗?

网友B:
估计你做的电源带负载能力不够啊!

网友A:
用BBB做了系统。用的5V1A的电源(是自己做的)

然后发现有时BBB的4个LED没有亮,然后重新上电后又可以了。

请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BBB的工作电压和电流是多少呢?
----------------
BeagleBone Black的简称吗?

电源你先看看稳定不,如果电源没有问题就肯定是你代码问题了。
你说的时候,是不是不小心触碰了之后,可能是你的管脚配置没有配置好,比如上拉电阻等之类的。或者管脚被其他程序使用后,没有恢复回去。如果是这样,你可以每隔一段时间就初始化一下这几个LED试试看。

另外你的电源电流跟不上,也就是功率不够。可能在全速模式的时候就挂了。
所以也可能是这样
Power Adapter DC 5V, 2A, 10W for BeagleBone Black
具体多大,一般是5V,2A,10W。

网友C:
一般用2A的5V电源,如果不带用电大的附件(HDMI、显示屏等),足量的1A电源也能运行得起来

网友D:
bbb使用的电源管理芯片对电压的上升时间有要求,楼主可以测量下你的电源电压波形看看,电源功率不够大会导致电压上升时间增大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