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的反电动势,到底怎么理解

楼主(2016-04-06):
关于反电动势我总结网上有两种说法:
一,"电动机运转在切割磁感线,也会产生电动势。用右手定则判断,此电动势的方向和电动机两端所加电压相反,所以把这里产生的电动势称作反电动势"
二,"反电动势是指有反抗电流发生改变的趋势而产生电动势,其本质上属于感应电动势。反电动势一般出现在电磁线圈中,如继电器线圈、电磁阀、接触器线圈、电动机、电感等。只要存在电能与磁能转化的具有感性负载的电气设备中,在通/断电的瞬间,均会有反电动势,但在断电的瞬间反电动势与断开电流的大小成正比,电流很大时,电流的改变量很大,时间很短,磁通量的变化率很大,反电动势也会很高"
我印象里应该是第一种说法,但是百度百科给的是第二种说法,而且两种说法的电动势方向完全相反。

网友A:
感生和动生,本质是一回事儿。

网友B:
楼主,你做“总结”难道就是为了使自己更迷惑?
"反电势"概念或词句还可能在100个地方用到或描述,那样岂不是更乱!
你看2楼给你概括得多好,懂了吧!

网友C:
“而且两种说法的电动势方向完全相反”
那是不可能的事。

网友D:
你也可以在百度百科里编辑一下, 补充补充

网友E:
你居然相信度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生和动生,本质是一回事儿。

一种说是运行时产生的反向的电动势,另一种是电流断开时产生的同向电流,我觉得不是一回事,你可以具体解释一下你的理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两种说法的电动势方向完全相反”
那是不可能的事。

一种是阻碍电流的,一种是维持电流的,方向不是相反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种是阻碍电流的,一种是维持电流的,方向不是相反的吗

这个我可以给你讲讲清楚。
它是抵抗【电流变化趋势】的。
一种是从小到大,
另一种是由大而小。

再理解不了,就这样子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种是阻碍电流的,一种是维持电流的,方向不是相反的吗

从来没有“阻碍电流”或者“维持电流”的感生电动势,只有阻碍“电流变化”的感生电动势。
“电流变化”的方向,和“电流方向”可不是一回事。
某物理量的变化,和该物理量不是一回事,这应该在高中一年级讲匀变速运动时就开始接触到。高中也应该讲到阻碍“电流变化”这回事(楞次定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种说是运行时产生的反向的电动势,另一种是电流断开时产生的同向电流,我觉得不是一回事,你可以具体解 ...

这些内容,要说是HWM的理论,那可太过份了。

“运行时产生的反向的电动势”和“电流断开时产生的同向电流”本来就是一回事,都是环路磁通变化的结果。注意后一句说“电流”是非常不确切的,甚至应该说是错误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种是阻碍电流的,一种是维持电流的,方向不是相反的吗

别管它动不动,磁通有变化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来没有“阻碍电流”或者“维持电流”的感生电动势,只有阻碍“电流变化”的感生电动势。
“电流变化” ...

电机能运动,是因为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力,这个力的方向是用左手定则判断的,而导体切割磁力线,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是右手定则判断的,根据这两个定律可以判定,外加电场与感应电动势,方向是相反的,这里的感应电动势,应该是不关心电流变化的方向,只关心电流方向。而你讲的楞次定律,应该是依据电流变化的方向,在电机这个领域,这两种感应电动势,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内容,要说是HWM的理论,那可太过份了。

“运行时产生的反向的电动势”和“电流断开时产生的同向电 ...

电机能运动,是因为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力,这个力的方向是用左手定则判断的,而导体切割磁力线,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是右手定则判断的,根据这两个定律可以判定,外加电场与感应电动势,方向是相反的,这里的感应电动势,应该是不关心电流变化的方向,只关心电流方向。而你讲的楞次定律,应该是依据电流变化的方向,在电机这个领域,这两种感应电动势,是一样的吗

网友G:
这个我记得大学的普通物理就说得很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机能运动,是因为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力,这个力的方向是用左手定则判断的,而导体切割磁力线,产生的感 ...

说到底,都是一样的。
具体分析,18楼网友已经指出:到“普通物理”中“电磁学”那部分找。

网友H:
上学时,课程上有一本书 叫电工技术,是专门用来辅助电子技术的。里面对正弦波,和电磁和电磁感应方面的各种计算知识讲的很详细。看来你上学时没学好,去扒拉书吧。详细过一边就理解了。

网友I:
楼主摘抄的两个观点我怎么看都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J(2021-10-18):
偶然看到帖子,有一想法,欢迎指正,电机停电产生的反电动势确实有两部分,一部分是通过停转过程中的动能转换成的电能,即转子线圈切割磁感线产生的由转动方向及磁场方向决定的反电动势;另一部分是停电过程中阻止或减缓转子线圈电压减小趋势产生的反电动势,其作用只是减缓了转子线圈电压或电流减小的速度,其是线圈中的电磁能转换成的电能,数量级应该小于第一种的反电动势。

网友K:
弗莱明 手性法则 啊 !

网友L:
反电动势就是要原来磁场不要变,所以他所产生的磁场与原有磁场的变化方向相反。不管是动电,还是感电都一样。

网友M:
想那么复杂干什么.你给直流电机加一个电压,它就会转,反之,你让它按这个方向转,它就会产生电,如果速度足够快,它会产生比你给的电压还高的电出来.

网友K:
磁场方向与旋转方向都没变,动生电势的方向会变 ?!
电动机若以永磁为磁场,则离线后就成了发电机,自感现像则被动生电势盖过。

网友K:
引用 网友M:
想那么复杂干什么.你给直流电机加一个电压,它就会转,反之,你让它按这个方向转,它就会产生电,如果速度足够快 ...

这电机就变成  充电器,如果是在电网,这样做就卖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