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16*64led显示屏无法驱动

楼主(2016-04-06):
所用16*64LED显示屏由2块74HC245、2块74HC138,8块4953、4块16016SC驱动,下面是程序代码,实在不好意思,麻烦有时间的高手帮忙看看吧

网友A:
一般都是串转并,你按所用串转并的 IC的时序来做,SO EASY。

网友B:
如果原理上没有问题, 那就验证一下时序吧
注意增加一定的延时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原理上没有问题, 那就验证一下时序吧
注意增加一定的延时哦

好的,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串转并,你按所用串转并的 IC的时序来做,SO EASY。

恩恩

楼主:
是我的电路接错了,现在可以正常显示,然后我把两块16*64的屏连在一起,现在两块显示的内容都一样,怎么修改可以连着显示呢?求思路

网友A:
我是开显示缓冲,显示内容跟显示点阵一一对应

网友C(2016-07-15):
大神,你是怎么点亮led屏的,如何配置,源码能发给我看看吗,我这有块32X64的,完全无从下手配置,小白第一次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