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红外温度测量电路运放分析

楼主(2016-04-06):
请大神指教,运放输入端为红外温度传感器的V+, V_,1、想知道这个运放怎么工作的?
2、输出电压IR_Vout,与输入V+,V-的是什么关系?

楼主:
电容C3是什么作用?

楼主:
跟这种差分运放比较,有哪些区别?

网友A:
C3提供一个交流负反馈,频率越高的信号,反馈量就越大,增益就越小。交流负反馈环节在此是为了抑制高频噪声,提高电路的稳定性。增益较高的放大器比较容易自激,所以往往在负反馈回路里加个小电容,也叫“消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