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相缓冲器的作用

楼主(2016-04-06):
在光耦的输出端及Nmos场效应管之间使用反相器TC4049,且进行了三次反相,请问这三次反相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多半是为了安置多余的反相器。

网友B:
缓冲驱动,一级就够了,多加几级也不能提高驱动能力。不过,不用的CMOS门要做处理,这种串联也是一种处理方法,所以楼上说“多半是为了安置多余的反相器”。这是灵活设计的技巧,不过不要简单的照搬,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缓冲驱动,一级就够了,多加几级也不能提高驱动能力。不过,不用的CMOS门要做处理,这种串联也是一种处理方 ...

可是TC4049BF芯片由6个反相器组成,这个电路中只是串联使用了三个,另外三个闲置的都是输入端接地了,所以说安置多余的有点讲不通啊,会不会还有其它的用途呢?

网友C:
设计的时候 琢磨了下 加了光耦 要输出要整形 要增加驱动 所以就用2个 后来看见
呀 信号反向了
那就加个反相器 反过来
就变3个 了

网友C:
后来一想 2级够了 就懒得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的时候 琢磨了下 加了光耦 要输出要整形 要增加驱动 所以就用2个 后来看见
呀 信号反向了
那就加个反 ...

问下大侠,为什么加了光耦,输出需要整形和增加驱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的时候 琢磨了下 加了光耦 要输出要整形 要增加驱动 所以就用2个 后来看见
呀 信号反向了
那就加个反 ...

追问一下,反相器是怎么实现输出波形整形的?求教。

网友D:
三次反向也可能是为了增加延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TC4049BF芯片由6个反相器组成,这个电路中只是串联使用了三个,另外三个闲置的都是输入端接地了,所 ...

看看芯片的管脚排列以及PCB走线设计,当然,不排除这里原设计者是随意为之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芯片的管脚排列以及PCB走线设计,当然,不排除这里原设计者是随意为之的可能。 ...

芯片的管脚排列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