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极管问题

楼主(2016-04-06):
我们都知道三极管的直流放大倍数是一个变化的值,那么我们在实际应用中如何确定这个值,使得三极管处于开关状态或者是放大状态??还有看到绝大多数资料在讲三极管应用时都喜欢把直流放大倍数设为100,请问为什么要设为100倍,依据是什么??为什么不设为其它数值???

网友A:
为什么常见设100?一是好算帐二是也算常见。我小时候那会儿常设30呢,哈哈

网友B:
“我们在实际应用中如何确定这个值”
查手册,确定这个值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常见设100?一是好算帐二是也算常见。我小时候那会儿常设30呢,哈哈 ...

就是呀,我想的就是,你说设100  三极管就按你想的变为100,它可没这么乖吧

网友A:
这个问题留待你以后慢慢说吧!前2年有个南方某省教授,常设76、81之类没计电路。结果呢,哈口气儿就饱和了!所以呢,至少要等你达到接近“教授”那水儿,我们再聊(。ò ∀ 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留待你以后慢慢说吧!前2年有个南方某省教授,常设76、81之类没计电路。结果呢,哈口气儿就饱和了 ...

正是因为年后都达不到教授的水平,所以才要求现在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留待你以后慢慢说吧!前2年有个南方某省教授,常设76、81之类没计电路。结果呢,哈口气儿就饱和了 ...

那个教受设计的电路是开环的吗,闭环不至于吧。

网友A:
教授,是职位,不是水平!你能永远不是教授,但你水平总能不断提高而符合和滿足岗位需求。

言归正传,别急,慢慢消化着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个教受设计的电路是开环的吗,闭环不至于吧。

正是!

网友C:
怪他没有在糸统层面上思考,凭离散性很差的BJT参数来确定输出,不出问题才怪,应是实验室产品,个人作品。

楼主:
小弟理解,假如三极管说明书指出直流放大系数在80--200之间,集电极最大电流是Icm=200ma,那我在用三极管的时候
1.用作开关管,为确保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选择最小直流放大系数80,然后用Icm/80来计算Ib以使得管子最大程度的充分导通,让三极管一定工作在开关状态。
2.用作放大管时,直流放大倍数选择中间值140,然后取Icm的一半100ma来计算Ib=100ma/140比较合适。
不知小弟这样理解正确否??望各位老大不吝赐教???

网友D:
都快没人用三极管放大电路了,居然还在争辩...唉

网友E:
查手册是正解,至于拿什么举例,楼主就不要较真了

来自android

网友F:
一个稳定的放大电路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叫做负反馈,所以,不要太在意HEF是多大了,有几倍的负反馈控制,你的三极管放大位数没有太大的影响,只要整体电路设计好了,元件参数浮动没有那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