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 audio ssi/audmux相关问题咨询

楼主(2016-04-06):
请教各位大牛,最近在搞imx6的audio,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 IMX6的SSI和AUDMUX是什么关系?
2. 可以设置从AUD5->AUD4/AUD3->AUD5的路由么?数据为PCM格式

楼主:
没人回复,我就自己回复了,刚看到手册上写到:
AUDMUX routes audio data (and even splices together multiple time-multiplexed audio streams) but does not decode or process audio data itself.
这是不是说如果我直接从AUD5路由音频数据到AUD4的话,这个数据是不会做任何处理的?我现在要求是AUD5接收PCM格式,而AUD4输出为I2S格式,是不是就不可以直接路由,必须通过SSI呢?

网友A(2018-08-13):
楼主,搞明白了吗,现在也是很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