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赐教:用MSP430F149测量直流负电压

楼主(2016-04-06):
求大神指教,如何用MSP430F149测量直流电压,正电压负电压自动切换

网友A:
一般都是用一个信号调理电路,把待测电压转换到f149的ad采样范围,直接采样,然后算法上转换为实际电压就可以。

楼主:
你有这种电路图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用一个信号调理电路,把待测电压转换到f149的ad采样范围,直接采样,然后算法上转换为实际电压就可 ...

你有这种电路图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这种电路图没?

没有

网友B:
不知楼主的正负电压范围。用运放搭一个加法放大器将负值部分升到0V之上,此时正电压部分就更高了,需要考虑到F149 ADC测量的最大值为3.3V,如果超过此范围就得做衰减后接ADC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的正负电压范围。用运放搭一个加法放大器将负值部分升到0V之上,此时正电压部分就更高了,需要考虑 ...

正负5V

网友A:
两个10k 电阻分压 得到正负2.5V 然后电压基准搞2.5V 运放加法 然后放大0.6倍 或者直接电阻分压进AD

网友C:
用电容隔离开